楼主(2012-12-27):
烤箱的温度控制。烤箱温度分5段控制,有两加热棒,用固态继电器开关量控制,比如,先将室内温度从现在温度升温到T1,在T1温度保持1小时,再从T1开始升温,升温到T2温度,在T2温度保温1小时,然后,再升温到T3,在T3再保持一定时间。············································
设定的温度值,可以通过触摸屏改变。
如果用FX2N-PLC实现这样的控制过程,可不可以?
FX2N 可能实现的温度控制曲线最多多少段?
  原有烤箱是温控器做的 现在要用PLC加屏摸屏做。方便选择不同的料号 操作人员直接输入料号自动烧烤。

请各位指教。多谢了!!有什么意见,方案各位讲讲看 谢谢

楼主:
控制精度大概在+—1度左右

网友A:
这个很简单的啊。你都能承接自动化设备设计改造,变频器维修了,这个也难道不会?

网友B:
很简单的电路图还需要触摸屏啊,用PLC可以了

楼主:
控制固态继电器的PLC输出点应该会动作 频繁 是选用继电器输出类还是选用晶体管输出型的PLC? 各位帮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的电路图还需要触摸屏啊,用PLC可以了

这位朋友有所不知 烘烤时间温度有30多种  客户要求方便输入一个料号 就可以开始工作。还要求屏要大屏 方便显示当前所烤的品种的所有信息,不用触摸屏行吗?

网友C:
可以实现啊,plc,加带通讯的温控器,可以实现30种温度控制。在人机上编配方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实现啊,plc,加带通讯的温控器,可以实现30种温度控制。在人机上编配方即可。

   我也想用这种方法实现,通信程序我会写。 完全用PLC控制的我没有写过,没多少时间做实验。 不然完全用PLC控制了

  这位大侠有没有熟悉的多段温度的 温控器 带通信的推荐一种啊

网友D:
用带通讯功能的温控表,温度由温控表控制,PLC计时,到时就通过通讯改变温控表的目标值,各级的目标温度值与保温时间可由触摸屏设置。至于温度级数由编程决定,理论上不受限制。

网友E:
NOVA  ST300带RS485通讯

网友B:
热处理用有个程序控制器,PVH      CP2000     就可以实现,

网友F:
       这个完全可以实现,我做过好多套了,配方的多少依你的数据存储器的多少而定,我做的那个炉子20套工艺,每套工艺30步,用了4200个字存储器,可以任意设定时间,温度,压力,真空度,氮 气量,氩气量等。
你说温度精度要正负1度,是指炉内空间的温度差吗,那么炉内尺寸是多少?炉内温度要多少度?循环系统是什么方式?这些参数都和温度有关,如果你有能力做自动化设备改造,那么这个程序应该难不住你吧!
       小小透露:本人这几年做了好多种自动化项目,工作中常用 的PLC有西门子,三菱,OMRON,屏有西门子,三菱,台达,威伦,变频器有西门子,三菱,安川,台达,松下,富士,做温控用的温控器有RKC,OMRON,CHNO,横河,富士,岛电,岛彦。
      很乐意和大家交朋友,我的邮箱weiwei1980316@163.com

网友G:
可以,晶体管的plc

网友G:
在人机上编配方即可,

网友H:
汇川H2Uplc加汇川温控模块,而且模块还可以自带PID自整定功能。

网友I:
你是自己改还是做烘箱销售的,自己改就用时间继电器和固态继电器,这样价格要比用PLC和屏的少的多了多,需要的话和我联系

网友F:
楼主,我有做过具体的项目,有现成的程式,我邮箱weiwei1980316@163.com

网友J:
应该可以实现啊

网友K:
这个不用PLC也可最简单的是带程序控制的输出4-20MA模拟量温控仪控制可控硅

网友L:
用海为PLC就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