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27):
如题:三菱FX3U系列的PLC可以和欧姆龙E5CC温控器通讯吗?

网友A:
还没有听说过,

网友B:
还没有碰见过

网友C:
温控器可以与触摸屏通讯的。

网友D:
要看E5CC温控器支持什么通讯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看E5CC温控器支持什么通讯格式

Modbus 485通讯

网友E:
可以通讯
我用RS232通讯做过,当时用的是自由通讯做的,稍加转变就可以做成modbus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通讯
我用RS232通讯做过,当时用的是自由通讯做的,稍加转变就可以做成modbus格式

需要转变吗?FX3U我记得上面带485接口

网友F:
支持通讯格式 都可以自由口通讯的 基本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