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刹车电压问题

楼主(2012-12-27):
请教一个问题哦,电机的刹车线圈的107VDC,怎么样获得稳定的电压,用网上的说法是220接个二极管,再接整流桥,在负载反接二极管,或者压敏电阻,可实际运行时,电机启动,电压是80多伏,稳定后才90多伏,刹车打开的慢,刹车片磨损大,电机起步困难。原装进口的整流块烧坏了,是220进,输出时从100多慢慢的变到107很稳定的电压

网友A:
楼主听说过有宽电压线圈吗?用下试试,刹车的问题好解决,想那么复杂没用的。不过你还要查下机械部份,要是机械故障也有你说的可能。
不行可以部我

网友B:
这个问题遇到过,机械的故障大一点.调整一下刹车间隙.因为只有间隙大线圈的电流才会增大.当然是坏半波整流模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