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相序判断问题

楼主(2012-12-27):
交流伺服电机U V W与伺服放大器相序接反 会出现什么情况? 电机是抖动 还是反转 ? 接错是否会烧电机及驱动器? 我的电机是接线端是插头的 带线的那段不见了 无法判断电机相序 不敢接线。

网友A:
用万用表测呀。航空插头电机端2-U 3-V 4-W 1-地

网友A:
接错有可能出现飞车。

网友B:
没哪么严重,当驱动器的相序和电机的相序不一样时驱动器会发出报警,好象是过流报警

网友C:
不会烧掉的,用万用表测下电阻,3相电阻应该一样,可能会抖动,但也没事的

网友D:
找一下说明书看看,接错了也不会烧,只是驱动器报警

网友E:
会飞车!就是很快的转一下,然后报警(编码器故障)

网友F:
驱动器会报警。连接线一般有4条,注意地线的那根不要接到U V W上。这样有可能烧坏驱动器。

在东莞市

楼主:
搞定了 接错 电机快速转动 1到2秒 驱动器就报警了 我调了3次线 就搞定 ,我一直不确定问别人 有的说会烧 有的说会反转 这都是不对的。 谢谢各位

网友G:
不明伺服的原理,3个相序相反都不行的

QQ:84818626

网友H:
本人接错过了一次上了电试车的时候电机不受控制的转,也就是所说的飞车
zsh340

网友I:
相序接错了不会烧坏电机,会的报警提示或是运行有点不正常,或者干脆不会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