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27):
零张力控制系统主要用在有拉抻或张力小地方。比如塑胶膜。有需要零张力控制系统的请留下邮箱。同时也和大家一起交流解决方案。

网友A:
能介绍详细点的吗,或者例子什么的

楼主:
也就是同步速度运行。张力几乎为零,避免产品拉抻或变形。

网友B:
给我个,我学学chengxanbai@yeah.net

网友C:
给我一个吧 245634922@QQ.COM

网友D:
是放卷的还是收卷方面?

QQ:84818626

网友E:
这个常用,但不会单向为别人提供。我们只会为自己的工程配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常用,但不会单向为别人提供。我们只会为自己的工程配套。
[/quote
这个例子很多只是没有一定的基础不会灵活应用,你就帮帮人吧!

楼主:
收放一起。

网友G:
用个步进电机,接上直流电OK了,张力就调节直流电压

楼主:
9楼的方式张力太大了哦。也不够自己动化,精度不够高,会随着卷径大小变化,不是恒张力。在很多场合都用不了的。

楼主:
这个零张力控制系统不是那么装简单的哦,化费了很多工夫,特别是调试修改。

网友H:
给我一个,谢谢 510789175QQ.com

网友I:
老大,也给我个。80889292@qq.com

网友D:
还是要应用到的才行,不然给各位也看不太明白的
0张力那是不可能的,中间的刀辊都有阻力了,而且0张力如何给传感器信号?只不过是张力比较少而且是恒定的

QQ:84818626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还是要应用到的才行,不然给各位也看不太明白的
0张力那是不可能的,中间的刀辊都有阻力了,而且0张力如何给传感器信号?只不过是张力比较少而且是恒定的

有道理!

网友J:
这个有案子要用,請给个参考,谢谢,
DPLDDD
13688920829@163.COM

网友K:
楼主麻烦给我发一份,想学一下。我是从事涂布机安装调试工作的有机会多交流下吧?QQ497330807。邮箱:497330807@qq.com。先谢谢了

网友L:
说说基本原理就好了

网友M:
请问0张力是否意味着,料膜中间即使松松垮垮也无所谓吗?

所谓的“0张力”也只是保持“恒定的微小张力”状态而已~~不然根本无法进行卷材印刷,涂布或者复合!印刷在没有张力的情况下套色会一团糟,各个色组根本对不上,会导致印刷效果极差。

关于微小张力印刷的最原始方法:
关键词:磁粉离合器和磁粉制动器。
仅仅论收卷部分,三菱的张力控制器+张力检出器+磁粉离合器+三相异步变频电机 一套。
PLC用来计算料卷直径,然后将料卷直径变送成模拟量信号输入张力控制器,使张力随着料卷直径的变化进行一个非线性的变化,设定张力值在张力控制器上设定即可。

现有通用做法(伺服系统):
收卷使用伺服电机与控制器,对伺服有一定要求,控制方式使用转矩控制,可在保持恒定速度的基础上保持一定的电机转矩,因为伺服电机的电机特性较好,即使在不使用任何张力传感器的情况下,都可以让收卷轴产生的张力基本恒定(前提是材料均匀,料卷中没有空隙)。

保持张力的方法很多,在印刷造纸行业混的久的人都知道用  气缸摆臂或者张力检出器来检测张力,现在技术非常先进啦,张力检测和控制的精度也都很高了,我觉得不存在楼主所说的特殊解决方案了。

网友N:
21楼正解

楼主:
回复15楼,零张力是代表张力可以达到很小很小,并不代表是零,张力大小是由编码器计算的,不由张力传感器测量。

楼主:
回复21楼,零张力控制系统主要用在传送过程会变形的膜上哦。不是用的印刷机上的,印刷机的张力系统太简单了,叫一个差的电工都会做。

网友O:
楼主有点故弄虚弦。

网友P:
我这里收放卷张力控制方法好像和你们不一样,我这里收卷是用滑差轴用比例阀来控制,收卷卷经是用倍加福超声波检测卷经大小,放卷是一周一个脉冲来计算,非常稳定,一个收卷一个放卷,程序就有7000多步,要用储存卡来放程序,要不然程序放不下

楼主:
控制张力的方法各种各样的。

网友Q(2013-01-31):
引用 楼主:
回复21楼,零张力控制系统主要用在传送过程会变形的膜上哦。不是用的印刷机上的,印刷机的张力系统太简单了,叫一个差的电工都会做。

我不太会,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Q:
引用 网友M:
请问0张力是否意味着,料膜中间即使松松垮垮也无所谓吗?

所谓的“0张力”也只是保持“恒定的微小张力”状态而已~~不然根本无法进行卷材印刷,涂布或者复合!印刷在没有张力的情况下套色会一团糟,各个色组根本对不上,会导致印刷效果极差。

你好,“控制方式使用转矩控制,可在保持恒定速度的基础上保持一定的电机转矩,因为伺服电机的电机特性较好,即使在不使用任何张力传感器的情况下,都可以让收卷轴产生的张力基本恒定”。如果收卷卷径不断变大,力矩*半径=张力,那膜上的张力不会越来越大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Q:

你好,“控制方式使用转矩控制,可在保持恒定速度的基础上保持一定的电机转矩,因为伺服电机的电机特性较好,即使在不使用任何张力传感器的情况下,都可以让收卷轴产生的张力基本恒定”。如果收卷卷径不断变大,力矩*半径=张力,那膜上的张力不会越来越大吗?

当然要进行卷经补偿。

网友E:
给出一个方案:主电机收卷,加编码器测定速度,经PLC计算进行速度显示并让脉冲口安一定的比例加上卷径递增补偿输出脉冲控制伺服同步跟随。

网友R:
谢谢楼主!13914954732@139.com

网友S:
楼主大德!zhp0316@yeah.net

网友T:
谢谢楼主!(kz1566@163.com)

网友M:
26楼正解!

现在有很多高级的方法都是 超声波计算卷径,然后使用电控比例阀来控制收卷摆辊气压值从而调节张力,当卷径增大时,张力随之增大,这样可以使料卷避免成“大肚子”的状况,一看26楼就是有经验的明白人,我们这边可能没有26楼他们那么高级,我们一般都是内部卷径计算,不使用电控比例阀,但收卷直径不超过1000mm的料卷。

我再次声明一次,我个人调试过的印刷机有厚度1mm的壁纸,还有0.5个丝的PVC和PE膜,从来没听说过什么零张力,这不是欺骗大家么?

用编码器做张力计算也是10几年前就有个事了,我已经说过了,在开始的帖子,无非就是使用气缸悬臂的机械结构,在悬臂顶头安装一个齿轮盘,齿轮盘咬合一个编码器的轴头。。。。然后气缸有一些气压,当机器运转的时候,料就会拉扯摆臂转动一定的角度,这个时候如果你想调节张力,只需手动调节气缸气压旋钮,如刚26楼所说,所有高级的机器为了避免料卷收卷参差不齐,所以都会加一个电控比例阀,如果不明白请百度吧楼主。我们一个收放卷的程序也差不多要6000-10000部,如果需要程序的我可以提供S7-200  三菱FX 和SIMOTIOND ST语言程序各种版本。请加qq249729313

程序里面就用高速计数器把编码器的值读出来即可,HSC读出的值一般是一个N位正整数,再将其换算成百分比,输入PID运算指令即可。从PID运算结果中拿到结果 输出值收卷电机直接叠加在速度上即可。

所以楼主你不用故弄玄虚了,我们公司就是专门从事张力系统的调试,
全中国最先进的52轴全伺服卫星式柔版印刷机(印刷加印花双滚筒)裁切一整条先都是我们调试的,整条线都是出口到欧洲的,我问过我们公司所有的机械和电气总工,从来没有什么零张力一说。

如果你还停留在使用张力传感器和摆臂编码器一说,那你就out了。

再跟你说个真正先进的吧。

现在有一种“显微镜”式的传感器检测张力的,可以通过观察物料表面的结构和被拉伸的视觉变化来检测极其微小的张力变化,但是这也是有张力的,真不知道零张力从何说起。

别嫌我说话难听,31楼一看就是个门外汉~你先去了解一下什么是“张力”在来这个帖子讨论吧。仅仅是同步在这里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 下载积分:+5(最近一天希望) 好贴好贴!
  • 下载积分:+2(你是最好的人)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3(yangqingbo) 好贴!

网友U:
楼上的哥们一看就是专家类型的,请教下你所调试的设备中收卷和放卷用的都是伺服吗?对速度精度有要求吗?编码器的分辨率有要求吗?谢谢了

网友V:
零张力就是吹而已!!光纤都用不到零张力,你一个破膜用什么零张力?卷径的计算方式很多,最常用的就开环式,计算D=L/w ,或者直接检测式。用伺服的同步方式控制张力都是很粗槽的,更不要说是转矩控制。

网友W:
需要一份,非常感谢LZ。748956985@qq.com

网友M:
回答36楼问题。。。。
在我调试过的设备中,不管是牵引或者印刷部用伺服,但是收放卷很少很少用到伺服收防卷。
即使比较高级的机器也很少收放卷用伺服。开始我也不明白是为什么,后来我们公司的人告诉我了原因。

其实收放卷对精度的要求并不是很高,一般情况下我们使用变频器+编码器的结构就可以满足几乎所有场合的要求了。编码器线数我们一般只要求能达到600线就可以了。将一圈分为360°,那么600线就相当于差不多0.5°左右的精度,假如你的速度是达到额定速度1500rad/min(4极电机)左右的话,那么这个精度也是不错的了。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收卷和防卷部分并不参与整机的印刷,而收卷和防卷部分又被入料和出料张力分隔,所以即使精度不是特别高,在不影响收料质量的情况下,即使有些抖动都无关紧要,真正重要的是在印刷张力段的情况,印刷段由于涉及印刷内容,套色等影响印刷质量的内容,所以印刷电机和牵引电机的精度必须达到一定的要求。具体情况还要视现场和机械状况而定。
伺服应用在印刷辊的主要意义在于:在一个定速的情况下进行补偿,以达到套色的目的。程序里面一般就是检测色标传感器得来的值,然后计算误差,然后在响应的速度下补偿这个差(伺服中的位置控制模式),这个功能是变频器绝对不能达到的。

在来单独谈一下这位哥们关于编码器的问题吧。1.如果在使用伺服的情况下,编码器一般是随电机配的,一般情况下不可选或者可选的空间不大,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般选小的,增量型的就够了。2.在使用变频器和三相异步变频电机的情况下(这里强调一点,在收放卷的机构是绝对不能使用普通三相异步电机,具体原因请baidu),我们一般有360线 600线 1000线 2000线很多种选择可选,其实具体选什么我们也没有特别个准发,但是只要客户部说明,我们一般都会选择600线。3.在印刷组或者牵引电机,精度要求较高,那么我们使用伺服的话,是不是就要用绝对值编码器呢?错!应该说还是没有必要,增量型就够了,虽然伺服套色属于插补行为,但是由于电机是在高速状态下进行插补,且印刷机在印刷的时候整机都会产生震动,所以你补的0.1mm他就真能走0.1mm吗?所以最终的解决办法是,不停的进行这个插补行为,让套色误差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误差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呵呵。。这些话如果认真看的话,也许能帮贵公司省点钱也说不定,呵呵。

网友X:
走同步还是转矩?能不能发给我一份?306608075@qq.com

网友D:
引用 网友Q:

你好,“控制方式使用转矩控制,可在保持恒定速度的基础上保持一定的电机转矩,因为伺服电机的电机特性较好,即使在不使用任何张力传感器的情况下,都可以让收卷轴产生的张力基本恒定”。如果收卷卷径不断变大,力矩*半径=张力,那膜上的张力不会越来越大吗?

你这是用在材料的基本没有弹性的,若是用在薄膜这些上,你肯定会失败,因为你没有考虑料卷的自重还有大小卷时的摩擦系数。

QQ:84818626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给出一个方案:主电机收卷,加编码器测定速度,经PLC计算进行速度显示并让脉冲口安一定的比例加上卷径递增补偿输出脉冲控制伺服同步跟随。

这个方案也有缺陷,没有考虑不同材料的厚度,还有同产品厚度不同,还有大小卷材料张力不同的情况,实际上能做到自动化的,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去调试。

QQ:84818626

网友Y:
麻烦楼主给我一份1158466140@qq.com

网友Z:
    erwin2009    牛B啊 ,向他致敬!!!
运气与实力成正比

网友AA:
给我一个798998373@qq.com,谢谢

网友AB:
引用 网友M:
26楼正解!

现在有很多高级的方法都是 超声波计算卷径,然后使用电控比例阀来控制收卷摆辊气压值从而调节张力,当卷径增大时,张力随之增大,这样可以使料卷避免成“大肚子”的状况,一看26楼就是有经验的明白人,我们这边可能没有26楼他们那么高级,我们一般都是内部卷径计算,不使用电控比例阀,但收卷直径不超过1000mm的料卷。

我再次声明一次,我个人调试过的印刷机有厚度1mm的壁纸,还有0.5个丝的PVC和PE膜,从来没听说过什么零张力,这不是欺骗大家么?

高手

网友AC:
给我发一份学习学习

网友W:
给我一个,谢谢。748956985@qq.com

网友AB(2013-03-04):
零張力只有一種方法,消除萬有引力

网友AD:
引用 网友M:
回答36楼问题。。。。
在我调试过的设备中,不管是牵引或者印刷部用伺服,但是收放卷很少很少用到伺服收防卷。
即使比较高级的机器也很少收放卷用伺服。开始我也不明白是为什么,后来我们公司的人告诉我了原因。

其实收放卷对精度的要求并不是很高,一般情况下我们使用变频器+编码器的结构就可以满足几乎所有场合的要求了。编码器线数我们一般只要求能达到600线就可以了。将一圈分为360°,那么600线就相当于差不多0.5°左右的精度,假如你的速度是达到额定速度1500rad/min(4极电机)左右的话,那么这个精度也是不错的了。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收卷和防卷部分并不参与整机的印刷,而收卷和防卷部分又被入料和出料张力分隔,所以即使精度不是特别高,在不影响收料质量的情况下,即使有些抖动都无关紧要,真正重要的是在印刷张力段的情况,印刷段由于涉及印刷内容,套色等影响印刷质量的内容,所以印刷电机和牵引电机的精度必须达到一定的要求。具体情况还要视现场和机械状况而定。

变频器要用矢量控制功能么? 变频器+变频电机+编码器 是否还需要张力传感器呢?

网友M:
回答楼上的问题
1.要不要用矢量控制你先得明白矢量控制和一般的V/F控制有什么区别,这个东西争论我看过很多。从什么变频器的原理上来说的很烦的。我不太懂他们说那些。但是我只知道。。。V/F在低频特性比矢量的控制精度要差很多。。在印刷机运转中,收防卷经常会遇到大卷径收放卷,中心卷曲中,为了保持一定的线速度,卷径增大时,角速度就要降低,那么卷又很重,这个时候绝对是属于低频大力矩了!所以个人认为必须要应用矢量控制或者更高级的控制方式。
2.当然需要,编码器装在电机后面只是变频器调速,电机转速的闭环控制。     张力传感器是对纸张 拉力大小的检测,这两个本身就是两个不同的东西,装了电机编码器以后你的电机就会跑的很均匀 很准确,但是张力还是会随着机械跳动而改变,这个时候再通过张力传感器检测张力,然后再PLC里面对变频器的速度进行“再次修正”!这里一般会用到PI调节,用来调节张力保持恒定。。

后面再来说下,不管你印刷时两个电机之间的速度是多么的同步!中间都是要加装张力传感器来修正其速度的。原因是因为,即使你电机转速达到绝对的同步,但是由于机械间隙,机械跳动等各方面因素影响,张力始终不能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内波动,即使可以保持在一个范围内,但是如果中间的料由于人为的原因松掉了,前后这个电机还是保持同步就不行啦。所以必须加张力传感器进行调节。

网友AE:
引用 网友M:
26楼正解!

现在有很多高级的方法都是 超声波计算卷径,然后使用电控比例阀来控制收卷摆辊气压值从而调节张力,当卷径增大时,张力随之增大,这样可以使料卷避免成“大肚子”的状况,一看26楼就是有经验的明白人,我们这边可能没有26楼他们那么高级,我们一般都是内部卷径计算,不使用电控比例阀,但收卷直径不超过1000mm的料卷。

我再次声明一次,我个人调试过的印刷机有厚度1mm的壁纸,还有0.5个丝的PVC和PE膜,从来没听说过什么零张力,这不是欺骗大家么?

请这位兄弟给份资料WWFXXX@163.CON

网友AE:
回答楼上的问题
1.要不要用矢量控制你先得明白矢量控制和一般的V/F控制有什么区别,这个东西争论我看过很多。从什么变频器的原理上来说的很烦的。我不太懂他们说那些。但是我只知道。。。V/F在低频特性比矢量的控制精度要差很多。。在印刷机运转中,收防卷经常会遇到大卷径收放卷,中心卷曲中,为了保持一定的线速度,卷径增大时,角速度就要降低,那么卷又很重,这个时候绝对是属于低频大力矩了!所以个人认为必须要应用矢量控制或者更高级的控制方式。
2.当然需要,编码器装在电机后面只是变频器调速,电机转速的闭环控制。     张力传感器是对纸张 拉力大小的检测,这两个本身就是两个不同的东西,装了电机编码器以后你的电机就会跑的很均匀 很准确,但是张力还是会随着机械跳动而改变,这个时候再通过张力传感器检测张力,然后再PLC里面对变频器的速度进行“再次修正”!这里一般会用到PI调节,用来调节张力保持恒定。。

后面再来说下,不管你印刷时两个电机之间的速度是多么的同步!中间都是要加装张力传感器来修正其速度的。原因是因为,即使你电机转速达到绝对的同步,但是由于机械间隙,机械跳动等各方面因素影响,张力始终不能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内波动,即使可以保持在一个范围内,但是如果中间的料由于人为的原因松掉了,前后这个电机还是保持同步就不行啦。所以必须加张力传感器进行调节。
   请这位兄弟给份资料WWfXXX@163.COM   谢谢!

网友AF:
给我来份 学习下HL961212@126.COM  我在纺织厂工作 用的上

网友AG:
wim714@foxmail.com大哥给一份我学习学习

网友AH:
boboanvip@163.com 多谢楼主

网友AI:
在我的贴里有个比较好的恒张力收卷程序。。。。。。。

网友AJ:
用伺服力矩模式来做了,可以做到主动收卷,和主动放卷,精度比磁粉和变频器的张力控制高很多.

网友AK:
零張力=零轉速=零力拒!那就有可能為零張力不管是變頻器加PG卡或是伺服系統!只要動作就會有張力有力距有轉速
所以是不可能零張力的只能靠修正把它補正到接近於零!剛開機時由O到工作速度都是有張力的有速度有力距的
所以變頻器+PG卡也是在修正主從其速度差異電機也有轉差如何補正差值如何修正低頻力距不足,剛剛有看到大肚子的這個名詞
那也可以說是放捲放得太慢也可以說收捲收得太快是不是力拒也有關西的
變頻器再放收卷 用矢量是比較不妥的因為低頻會把連續工作物給弄壞的!低頻轉距過大高頻電流太高
伺服有時要做個原點復歸,因為還是要做修正
如果有錯請指正

网友AL:
跪求三菱张力控制器说明书 型号LE-MU 输入220V 输出24V带反馈的 网上找不到同型号的 万分感谢 淋膜机用 自动恒张力 gaoz1234567@qq.com

网友AK:
引用 网友AL:
跪求三菱张力控制器说明书 型号LE-MU 输入220V 输出24V带反馈的 网上找不到同型号的 万分感谢 淋膜机用 自动恒张力 gaoz1234567@qq.com

已發到您MAIL中請查收,這個停產建議以新產品取代

网友AM(2013-11-27):
不管你是li0张力还是恒张力,最近本的核心都是恒张力,只是张力的大小的问题。张力其实就是要做好力学模型,分析个参数之间的关系,其实说白了就是卷膜半径和输出力矩的关系的模型,但是实际过程中还要根据设备不同加上阻尼系数。力学分析包括力臂(牵涉到卷膜半径的变化),力的切线分解力的大小(牵涉到力的矢量角度的变化),

网友AN:
给我个,我学学171329393@qq.com

网友AO:
能给我一份吗,谢谢!214219071@qq.com

网友AP:
很简单,我们经常做,很成熟

网友AQ:
引用 网友G:
用个步进电机,接上直流电OK了,张力就调节直流电压

增加张力呢?张力恒定么?

网友AQ:
引用 网友AB:
零張力只有一種方法,消除萬有引力

下面用牵引带托住算不算呢?

网友V:
什么高科技!?现在运动控制这么发达,做个破膜还需要零张力,用几台破伺服很容易解决。

网友D:
张力控制的不一定伺服就比变频有优势,张力控制的主要看的是算法,还有的就是要看反馈方式和传感器的精度来确定

QQ:84818626

网友AR:
能给我一份吗?zhanganhua00@126.com

网友AR:
公司有台破分切机,手动张力的,改成自动张力,一个主电机,一个磁粉放卷,两个磁粉收卷。
加张力传感器,想把放卷改成自动张力,没改好
才发现恒张力控制好难的。

网友AS(2021-09-06):
我 的最简单,舞蹈轮+变频器就可以了

网友AT:
这个和零电流控制是一个意思吧,就是设备随动,但
不出力,电机力矩只是用来克服设备的摩擦阻力和提供加减速力矩。

网友AT:
电机力矩只用来克服所驱动设备的摩擦力和加减速力矩,对带材没有力的作用,跟随主机随动。

网友AU:
做过分切机和收放卷,头发真掉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