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能实现动画模拟吗?

楼主(2012-12-27):
]大家好!请教个问题“
用plc相关的软件能实现动画模拟吗?比如触摸屏来显示某种机床的切割曲线过程或像流水线操作样的流程,用PLC编号程序好,通过模拟自己编的程序用动画显示是否达到自己的要求。

网友A:
如真能这样,就不需要现场调试了,这是理想。

网友B:
完全可以,西门子的触摸屏,三菱的触摸屏以及国产触摸屏都有这种动画功能,就是触摸屏的编辑有点麻烦。

网友C:
可以啊,在XY曲线图中定时读取PLC的位置数据就可以显示XY的路线

网友D:
可以的,触摸屏上有动画可以用来实现,我最近就弄了一个。

网友E:
4楼兄弟,效果怎么样,模拟一下,分享几张图片出来看看

网友F:
触摸屏可以实现动画功能。只是调试必须在现场,因为实现动画功能的依据是PLC的输入、输出值实现的。动画实际上是反映设备的实际状态。

网友G:
触摸屏和plc两者加起来是可以实现动画模拟的

网友H:
4楼兄弟,效果怎么样,模拟一下,分享几张图片出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I:
完全可以的,我用的是3U的PLC加维纶TKI610的做的是汽车电子产品的动画示教

网友J:
那人机里的画面从哪里来啊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K:
威纶通和西门子的触摸屏有,别的不清楚,要配合PLC寄存器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