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下面三菱PLC程序中M8000是功能是怎么用的

楼主(2012-12-27):
描述:不懂,求指教
不会用M8000这个,求高手指教!!!希望能够详细点

网友A:
M8000是run监视,使用表示plc运转状态的run监视,可利用于将指令的驱动条件以(正常运转中表示)的外部表示上,即run监视a接点,只要plc run中常on。
上例中M8000可以删掉,因为有T4常闭,如没有T4常闭不能删掉,要用M8000为条件的。
希望你多看看编程手册。

网友B:
M8000 是常开的 只要PLC启动 它就一直开着的 。 这是个特殊继电器。

网友C:
晕~~M8000都不懂的话怎样搞工控啊~

网友D:
学海无涯

网友E:
M8000就是PLC上电运行中一直是通的状态

网友F:
多看看书熟悉一下吧

网友G:
.
多看看三菱特殊中间继电器的用法
蓝景自动化

网友H:
多看手册!!!

网友I:
建议楼主用这个电路代替你的。

网友J:
图片中的M8000完全可以不用,你查看一下三菱PLC编程软件里的“帮助”里面有详细的解释。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K(2013-11-01):
像我们这些初入门的,学习了,呵呵,
很少上了

网友L:
多看看三菱的手册

网友M(2013-12-06):
特殊辅助继电器,plc上电m8000常开触点接通,常闭触点断开。

网友N:
希望你多看看编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