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 画面

楼主(2012-12-27):
proface AP37W2画面怎么制作啊 那个按钮怎么制作啊 上面怎么一个按钮上有一个写入M地址和一个监控M地址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如果我想做成复归型的按钮怎么弄啊?谢谢了

网友A:
查人机操作手册呀,什么都有,我第一次用GP4000,就是看手册编的,其中用到通讯,密码,中英文切换,数据输入,监控画面,报警,手动,自动操作画面,都会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