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模拟量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楼主(2012-12-27):
我有一测扭矩的仪器,数据传送到PLC模拟量模块,通过公式计算传送D寄存器中,在测扭矩的这段时间里,扭矩值是变化的,用什么指令求测的扭矩值的最大和最小值,存到D寄存器中!

网友A:
我想应该通过定时采样数据然后与原来的数据进行大小比较,大于的存一寄存器,小于的另存一寄存器。

网友B:
FX系列的用SER指令具体怎么用查手册吧。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C(2013-02-23):
这个我想知道

网友D:
FX3U的模拟量模块有这种峰值功能,直接读取相应的缓存器就行了。

网友E:
用三菱的数据查找指令试一下 S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