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28):
add_i指令的具体用法请大家指点一下,我想实现每个脉冲加1的功能。谢谢了!
上面的图片是做仿真的时候i10.2 一接通系统就出错,仿真就停止请高手指点下吧!谢谢了!

网友A:
照你目前的程序看来,并没有错误。

但是你使用了DBW10,而不是绝对地址DBx.DBW10,请问你先前有没有使用OPN来开启数据块?

楼主:
我是刚入门的,很多地方还不懂。请指点一下吧!

网友B:
把DBW10改成MW8;
非要用DB要先建立一个DB块,如DB1,DB块中要建立到DBW10的储存区域,然后把DBW10改为DB1.DBW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