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研华模块的吗

楼主(2012-12-28):
大可正在使用研华模块4017+,计算机上装上软件以后却无法搜索到模块,哪位侠士用过,希望不吝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A:
安装ADAM 调试软件

网友B:
安装调试软件使用485通信才可以的!4018+我现在都 在用

网友C:
用什么编程

网友D:
首先,模块的通讯端口为485,这个需要转换模块到232才可与计算机连接。其次通讯参数设置,包括地址,波特率,校验……。还有就是串口不要被其他软件占用了

网友E(2013-02-11):
这个不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