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西门子200怎么设置通讯

楼主(2012-12-28):
我是新手刚装了STEP7-Micro,4.0的软件,买了一根USB/PPI的电缆,可是连上PLC,电缆的灯亮一下就不亮了,下载程序就报通讯超时,检查电缆,设置都改了,还是不行。请高手指点
PPI属性改com1,是在设备管理器里找到,通讯时电缆灯应该是亮的,为什么不亮,电缆给厂家试过,是好的。还没解决,跪求
谢谢各位大侠的支持,现在问题已解决,我改了波特率和PLC地址就好了,再次感谢!!

网友A:
你在“设置pc、pg接口”项目下,试着变更参数。

网友B:
如果是正品的线,还是参数没有设置好,把那"个PPI属性"设置里面,"本地连接"设为USB哦

网友C:
usb要驱动,然后在控制面板的硬件里确认COM口,最后在PPI设置里改

楼主:
PPI属性改com1,是在设备管理器里找到,通讯时电缆灯应该是亮的,为什么不亮,电缆给厂家试过,是好的。还没解决,跪求

网友D:
先在设备管理器中看一下是COM几,然后再进行设置

网友E:
既然电缆给厂家试过,你问问厂家的通讯参数是怎样设置的不就行了。 估计你的线是山寨的。因为西门子原装的USB线不应该选COM X的,而是用那个该选择USB的。

网友F:
先在设备管理器中看一下是COM几,然后再进行设置
wananjushi

网友G:
看下波特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