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28):
三菱FX系列PLC编写程序:
我进来在编写一个程序:有个问题有点迷糊,请大家指点一下;
程序我分两种,一种为自动,一种为手动。
我自动程序;里面基本上都是使用步进写完整个自动加工的程序。
现在的问题就是:机器加工运行自动程序时,我想知道加工一次(运行一次所有)需要多少时间。我的想法是;把每一个状态(s),接通一次就加1秒。但我有很多S0--S150,那不是要写很 长的,比较麻烦,请问我需要怎么样编写。
大家一般是怎么样写的,这部分。谢谢。。

网友A:
用时钟脉冲计时,开始加工开始计时,加工完成断开就可以看到单根加工的时间了

网友B:
容易,在步进自动开始时候置一个位ON ,然后用这位去计时,在停止时候置这个位OFF

QQ:84818626

网友C:
一个按钮+计时器

网友D:
去问一个叫 王大饼的“90全能神”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去问一个叫 王大饼的“90全能神”

在这都攻击我,有意思吗,气量这么小,你是女人吗,是女人就不怪了,我一般都不和女人一般计较的。
回答:用计时器,开始是SET一个位导同计时器,结束是读取计时器并RST

网友F:
同意1楼说法

网友G:
就是一个循环周期时间,自动开始第一步SET开始计时,最后一步读取时间并RST

楼主:
大家相互交流嘛,都是有缘才在此相遇。非常感谢各位的指点,谢谢了。

网友H:
程度大多是循环的,在程序开始时SET一个位元件,这个位元件触点在串入一个M8012 在用+1指令INC,当程序完时在复位这个位元件。这样就算出有多少个100MS ,如时间长在进行换算。这样做只能保证一个大概准确

网友I:
产品生产周期? 方法有很多,一般用内部时钟脉冲比较多,也是比较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