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大族激光打标机的干扰问题,求助!
就做更好的!

楼主(2012-12-28):
激光打标机的IO开关量接在了继电器的常开点上(由PLC控制),生产设备上有两台普通电机。
现在激光打标机出现了信号干扰的问题,干扰源是两台普通电机,解决干扰问题,该怎么处理。求助大家。

网友A:
电源前加装滤波器或隔离变压器

网友B:
下般情况接地良好可以解决

网友C:
信号用屏蔽线,与动力线分开,电机接地,这样应该就能解决了。
下载积分:+5(496968986) 感谢!

网友D:
我所在工厂用过几台大族的喷码机,故障频繁,用了不到三年,不打算再修了,换了多米诺的。
下载积分:+2(496968986) 多谢提醒。

网友E:
喷码机还是多米诺的好

网友F:
接地和屏蔽
深圳大族激光打标机的干扰问题,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