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28):
我现有一台油压机,主FX0N-40,扩展FX0N-8ER-ES.工作正常,只是扩展FX0N-8ER-ES只用到输出4点,未用到输入四点。现在我想把输入四点也用上,却发现这4点不能用(我已把这4点编入程序,主X0-X27,Y0-Y17.扩展X30-X33,Y20-Y23).请问那里有问题,我该如何处理。注:后来又买个FX0N-8ER-ES还是不行。请赐教。

网友A:
把你的接线图贴上来看一下

网友B:
接线对了吗? FX 0N用的是 NPN传感器哦

楼主:
我测量扩展模块输入点与+24V或0V之间都没有电压,而主PLC输入与0V为24V电压,不知为何。

网友C:
ES 的输入 要外加24V的  看到那S/S端子没
长期高价需求三菱PLC主机/模块/
/欧姆龙/基恩士/西门子/等PLC触摸屏变频器光纤放大器;有的请联系我QQ:275548617

网友D:
输出 的二极管有没有亮?

网友A:
你把主单元的24+与扩展单元的S/S连接起来

网友E:
COM端  有没有接+24V 货0V呀  确定是NPN接线 还是PNP接线

网友F:
6楼说的正确,S/S接24V(PLC输出端的)
┕☆
         .資料再好.    .吔只褆點綴′
         .想説嘚話全在訫裡... .資料.隨心爾變-...

楼主:
非常感谢以上各位师傅的指导,问题解决了,S/S接24V就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