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位数据寄存器数值大小问题

楼主(2012-12-28):
请教各位高手,16位数据寄存器为何只能保存 -32768到32767,有办法保存0到65535吗,不要负数,只要正的。谢谢!

网友A:
不能,必须是带符号的数。

网友B:
你要65535用32位的不行吗?

网友C:
用D吧,32位

楼主:
看来只能用D啦!谢谢各位!

网友D:
PLC里定义是这样的,你在屏上设定或显示时可选择有符号16位,无符号16位及32带符号或不带符号的
┕☆
.資料再好. .吔只褆點綴′
.想説嘚話全在訫裡... .資料.隨心爾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