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程序密码如何设定

楼主(2012-12-28):
各位大侠,请教一个西门子PLC程序密码如何设定,就是设定后上传也需要密码。最好是上传的程序也要密码开启。
求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A:
那你在系统块里设成3级密码就好了 如果4级的话 就不能上载的了

网友B:
在系统块里——密码就可以设置权限,共有4个级别的

网友C:
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