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BIN指令

楼主(2012-12-28):
各位大侠,请问三菱PLC BIN K4X0 D0指令中如何知道X几接通,D0中数值是多少?
怎么计算的啊?比如X10加X5有输入时得到的数值是多少啊?

网友A:
120......
下载积分:+2(sjm213) 正解
学海无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20......
这是bcd。bin 32+256

网友A:
0001/0010/0000
1乘10的平方加2乘10的一次方等120
学海无涯

网友C:
是不是BCD8421码?
如果是0010,0011,0100的话,四位一组,分别算出来是2,3,4,那它的值就是234
上面对应x11, x5,x4 , x2
下载积分:+1(736257999)

网友D:
很简单,D0=288(十进制

网友E:
5楼正解。

网友F:
是288
小猫

网友G:
288 因为X5在第5位 2的5次方32 X10在第八位就是2的8次方256 32+256=288
运气与实力成正比

网友H:
那0010 0100 0200 是不是580呢

网友I:
对是288 上面解释的很详细了

网友C:
今天特意编了一小段看了一下,K4X0的值是288,但是D0的值却是120,能解释下为什么么?

网友J(2013-04-11):
我也想求解啊 这么会这样 那d0显示的是什么进制的数??

网友K:
BIN     BCD碼==>BIN

   X       F  E D C      B A 9 8       7 6 5 4        3 2 1 0
BCD     0  0  0  0      0 0  0 1      0  0 1 0       0 0 0 0   =288

                千位       百位     十位       個位

BIN             0                 1                2                 0       =120

BIN個位=X0~X3
BIN十位=X4~X7
BIN百位=X8~XB
BIN千位=XC~XF
  • 下载积分:+2(sjm213) 好贴!

网友L:
    楼上正解。

网友M:
    二进制/十进制/十六进制转一下就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N:
    BIN個位=X0~X3
    BIN十位=X4~X7
    BIN百位=X8~XB
    BIN千位=XC~XF
    如果Q系列,本人用法将会用整个0通道(K4X0=X0------XF共16个点)去表示由4个外接拨码开关组合成9999最大值的编程,可以看看人家D0的最终用法

网友O:
引用 网友C:
    今天特意编了一小段看了一下,K4X0的值是288,但是D0的值却是120,能解释下为什么么?

    K4X0的值是288本没有错,因为该数值按照二进制排列出来就是以上大家所列的0000 0001 0010 0000,换成10进制显示即为288;
    而BIN指令是将BCD数转成BIN数,你可以理解为该指令可以在不改变16进制数值的【数字】的情况下,将【数字】变成了10进制的。

    K4X0的数值是:
    二进制  0000 0001 0010 0000
    十进制  288
    十六进制    0        1         2      0
    注意【十六进制    120】,用了BIN指令就会将其变成【十进制   120】传送到D0,所以在D0中显示为   120   (GX Developer默认显示为10进制数)

    一些基本的概念可以参考以下帖子: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422228.html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422938.html

网友P:
    288十进制 120是B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