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28):
本人菜鸟,刚刚学写PLC一年多,写成一些小程序最多200多步,,但最近发现很多老鸟,用数据寄存器D写的程序,几乎不怎么用输出Y,例如带多个变频器,多层电梯,驱动伺服,难道D10---D200就是输出?请老鸟明示!谢谢!

楼主:
菜鸟不懂数据寄存器的使用,很多老鸟的程序,例如,带多个变频器,多层电梯,步进电机,等都用D10-D200,很少用输出Y,难道系统默认D可直接输出吗?还有带变频器时直接靠485的两根线就可以驱动变频器吗?

网友A:
是的可以不占用Y输出通过数据线和变频器通信。
感谢!
那么有规定D,的值范围吗?我随意写多少数都能让变频器动作吗?这个手册上没有吧?这时D里的值不是脉冲吧?

网友B:
RS485通信\可以通过数据线和变频器以通信协议的方式传送数据,只要PLC程序编写就行了
好人!
D的值具体怎么写才能让变频器动作,随意写吗?这个值是脉冲吗?

楼主:
非常感谢老鸟!,RS485通信\可以通过数据线和变频器通信协议,请问通信协议是什么?难道有规定必须用D10---D200才能通信吗?这个编程手册上没有啊?还有寄存器D的数据可以随意写吗?多少都能让变频器动作吗?这个不是脉冲吧?

网友C:
这是PLC编程控制,比如:MOV  K3 D1然后MOV  D1  K1Y0就是9(只是Y0和Y1)输出,不知道你明白不
热心助人!

不懂了,D1的值不是十进制数3吗?第二个传送指令不是把D1的数按字节传给Y0,Y1,Y2,Y3吗?为什么是9?应该是0011吧?

网友D:
PLC对变频器和智能仪表使用通讯协议就要用D寄存器
这个我知道,我想知道D的用法随意定吗?比如我想让一台变频器动作,就直接定义给D10传送数据,就可以了?D200也可以吗?

网友E:
多看些资料你慢慢就会明白的 这都是功能指令一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