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0N无法修改程序

楼主(2012-12-28):
[
size=4]
很久以前的日本设备,使用三菱FX0N PLC。可以向PLC读出程式,可以用软件强制某个元件动作;但无法修改及写入程式,没有加密就是无法修改。软件中《写入程序》这个选项反白无法选择。
各位有没有碰到过这类型?

网友A:
模式不对,不能用监视模式,要用写入模式

楼主:
写入模式无法选择,连接其他Q或A 及其它设备上FX的PLC都可以。就是连接这台FX0N不行, 是不是FX0N可以将程序固化在ROM中?

网友B:
要停止PLC,再向PLC传程式
每天好心情
abcde12345

网友C:
选择编写时不写入

网友D:
要用写入模式

网友E:
打到STOP状态 程序上载后 断开 修改 看能不能下载下去

楼主:
以上各位说的方法都已经用过了,没用。 据说此款PLC的存储器被日本原厂换成ROM了 必须要外接三菱的ROM写入器才能写入 软件无法修改的。不知各位有没有用过此写入器?

网友F:
三菱的手持编程器自带了,写入器是手编的一个组件。
zsh340

网友G:
程序编写的设置不对。实在不行,楼主可以自新建一个FXON的梯形图文件,把原来的拷过来就行。这种情况应该是设置不对。

网友H:
plc能不能调到编程模式。要是能的话调到编程模式看看。一般都会有远行和编程两个模式。

楼主:
程式应该被固化在ROM中了,所以重新建立新程式亦无法写入。

网友I:
程式应该被固化在ROM中了,所以重新建立新程式亦无法写入。
dsjflksajdfdk

网友J:
程式讀的出就有辦法
解決方法
1.先將程式讀到PC(全部資料都要上載)
2.關掉電源.將ROM拔下(會拔吧.不會說一聲)
3.送電  將程式傳入PLC(如果沒鎖PC TO PLC密碼就傳得進去).FX-ON記憶體定址只有2K差ROM也只有2K別
    擔心內部記憶體問題

网友K:
学习一下 都是高人呀

楼主:
PLC是无扩展RO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