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触摸屏在线修改密码问题!在线等待

楼主(2012-12-28):
想的头都大了!思路好乱呀。。。。求一个简单的思路! 要求:要利用PLC来实现三菱触摸屏可以在线修改密码的问题,总找不不到思路 求高手解答!
如一个数值输入,,需要密码正确才能进行修改 ,而且这个密码还是可以在触摸屏上随时修改的! 本人不才,想了好久感觉太好繁琐! 希望高手能上程序,图片 赐教一下 谢谢了!
在上张图:
每天一点点

楼主:
每天一点点

网友A:
这有程序,希望会对你帮助
下载积分:+5(小小一电工) 热心助人!

网友B:
设置好安全等级密码后----点击此按钮-----动作设置-----位-----设置一个软元件-----控制你设置密码的子元件为零(用PLC程序设置)
下载积分:+5(小小一电工)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