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P 6A00F触摸屏用USB无法连接电脑

楼主(2012-12-28):
我的屏是6A00F屏,以前用USB连接台式机就可以,现在换笔记本就连接不了?台式机是XP系统的,笔记本是WIN7.软件还是和台式机的一样。怎么就连接不上?搞不懂,,,,请各位帮帮忙。。到底是电脑问题还是系统问题,要怎么解决呢,,,,,谢谢各位了。

网友A:
通讯设置不对

楼主:
今天又试了,有可能是USB驱动不行。。。。可能是系统的原因吧,怎么找都没找到合适的驱动。 谁有给个我,,,,万分感谢

网友B:
能给我发个海泰克HMI软件吗?谢谢!QQ:574139273

网友C(2013-03-03):
hitech(北爾)的人機編修軟體ADP V6.6.1-190含以下,安裝於32bit xp內可以使用USB傳輸沒有問題,安裝於win7 64BIT系統會無法使用USB傳輸,win7 32bit時好時壞
ADP V6.7.0-B193具原廠技術通報以改善win 7系統無法通訊問題 待實測
win7安裝adp建議使用com傳輸穩定點

网友D(2013-08-17):
也不行的啊。win7就是装不了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