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7-200 cpu226 的编程线用那种较稳定

楼主(2012-12-29):
请问s7-200 cpu226 的编程线用那种较稳定
第一次用。要买一条

楼主:
型号 216-2BD23-0XB8】
与电脑连接,编程用

楼主:
可否用用这种
USB-PPI USB接口的西门子PLC S7-200编程电缆(订货号:6ES7 901-3DB30-0XA0)

网友A:
就是这个,最好买个原装的,国产的质量还是脱离不了山寨

网友B:
你若有用到300/400可选用。这根线200/300通用。
下图为正品:

网友C:
我60块钱一根的线,用了2年都没出啥事哦

网友D:
2,3十能搞定的事 为什么要花 那么多 买原厂的呢 淘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