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屏f940got-lwd-c

楼主(2012-12-29):
三菱触屏F940GOT-LWD-C死机进入不了控制画面是怎么回事???请大侠们指点下!!谢谢!!!急!!!

网友A:
触摸板是否坏了

楼主:
触摸板没有坏,只是进入用户界面后就不能动了,也有触摸声音,

网友A:
你那画面以前是否用过,与PLC通信是否正常。

网友B:
检查与PLC的通信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

楼主:
线路全部检查了,都正常的,上午都用得好好的,下午开机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