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29):
   最近在编写PLC程序时,由于使用了STL步进控制指令,使用上升沿的时候,PLC老是抓取不了,应该是受限于PLC的扫描周期吧。你们平时都是怎么处理的啊?

网友A:
没有遇到过,我编三菱2n,使用上升沿,很好的,3u就更没问题了,是旧款PLC吧,运算时间慢,建议换新型PLC试试。

网友B:
你用什么PLC?我用三菱Q02U是没有出现这种现象。但我到现在都一值但心出现像你这样的问题。
不管什么PLC都有可能出现这种问题的啊,上升沿就是一个扫描周期啊,如果这个扫描周期内没有执行到这个step,你的这个上升沿就作废了啊,这样一个系统应该不是处于一个稳定的状态,有可能一时碰上,一时碰不上的吧,现在我就是把上升沿在Step外部置位一个状态为,用完后立即复位掉,效果还可以,没有发现这种现象了。
承接电气编程,非标设备开发维护

网友C:
在SFC程序外做一个状态上升沿通过M中继转换后用在sfc中即可,如不这样程序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