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三菱变频器

楼主(2012-12-29):
求解,和电机功率匹配的变频,频率越低电流就越大,想知道原理!!!!

网友A:
变频器输出负载功率一定的情况下,输出电压低,电流就大

网友B:
引用楼主富阳工控于2012-12-29 11:56发表的 三菱变频器 :
求解,和电机功率匹配的变频,频率越低电流就越大,想知道原理!!!!
频率较低时,输出电流有可能较低,也可能较高,但可以通过变频器调整,参数号Pr0(转矩提升),电流很大时,调低,电流很小时,可以调大以提升输出电压增大扭矩
每天好心情

网友C:
就是仿止你低频运行了,所以电流要稍稍微大一点,转距也就大一点了

网友D:
求解,和电机功率匹配的变频,频率越低电流就越大,想知道原理
dsjflksajdfd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