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请教有关具有记忆功能的位移程序

楼主(2012-12-29):
如图。当不良品检测开关X1检测到有不良产品时,如何具备有记忆功能?让不良产品踢掉开关X2踢掉。
不良产品检测开关到不良产品踢掉开关是5个工位。
兄弟们请教了。三菱PLC用位移指令如何做到具备相对应记忆功能。。。谁有这方面的程序,,上传一下。让我学习。

网友A:
确定每个工位都会有产品过来,用位移STL即可;
中间有空,用SFWR和SFRD配合,先进先出获得良品/不良品的信息执行相关动作。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0b0c14b01018zw7.html

网友B:
X1 SET M0
X2 RST M0
5个工位之间用M0常闭检测,X2亮移除产品,试试行不

网友C:
我能做到相隔1600个位,用100个数据寄存器就可以做到
可以用移位指令,然后到底多少个就相隔多少个寄存器就可以
楼上的不能移位,当中间有多个废品就不能记忆了

QQ:84818626

网友D:
X1置位一个断电保持的M,然后采用移位指令把信号M传到X2那里。

网友E:
用移位指令就好了

网友F:
同求这样的程序,有人写出来了吗

网友G:
很多方法都可以,用位移比较方便.或者用寄存器暂存方式都可以

网友C:
omron 的就一条指令就做好,要相隔500个的带断电记忆的都可以

QQ:84818626

网友H:
引用 网友E:
用移位指令就好了
不用位移指令,用计数器也行。

网友I:
SFTL SFTR指令就OK啦 做这种 一条指令就可以搞定啦

网友E:
移位指令,然后用记忆字,再将字转成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