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29):
用FX2N脉冲指令控制伺服,伺服是皮带传动,同步皮带是8M的,皮带轮是24个齿,皮带轮转一周为192MM,马达是3000转,减速比为8比1,伺服马达的编码器线数是2500.我想问下我想设置电子齿轮比应该是设置多少呢?还有应该是怎么样来计算呢?怎么样设置会达到1个脉冲等于1MM呢?请教各位大侠帮帮忙,感激不尽!

网友A:
你是想控制速度还是咋地,先分析下各参数:
伺服电机转速3000rpm/min.  减速比1:8,相当于375rpm/min.  那么转一周皮带移动192mm,也就是说要移动8米的距离(走8米等于24齿吗),需要8000mm/192mm=41.66666667转/分钟。
如果每转脉冲是2500个,那相当于2500*41.66666667=输出的脉冲量(实际为8米24齿/每分钟)。那么做个公式直接输出就行了来控制速度,电子齿轮比就默认1:1好了。
公式最好用浮点数来作,加上加减速时间控制,这样精确些。
你好,我是想做到一个脉冲等于1MM,不知道该怎么计算齿轮比?另外减速比是马达转8圈减速机才转一圈,8M24齿的皮带轮转一周是192MM,该怎么样达到一个脉冲一毫米呢?谢谢帮助!
┕☆
         .資料再好.    .吔只褆點綴′
         .想説嘚話全在訫裡... .資料.隨心爾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控制速度还是咋地,先分析下各参数:
伺服电机转速3000rpm/min.  减速比1:8,相当于375rpm/min.  那么转一周皮带移动192mm,也就是说要移动8米的距离(走8米等于24齿吗),需要8000mm/192mm=41.66666667转/分钟。
如果每转脉冲是2500个,那相当于2500*41.66666667=输出的脉冲量(实际为8米24齿/每分钟)。那么做个公式直接输出就行了来控制速度,电子齿轮比就默认1:1好了。
公式最好用浮点数来作,加上加减速时间控制,这样精确些。

8M是同步带一个型号,不是8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