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29):
高手,lg120编程线。怎么设置,才能用作维纶tk型和lg120的通信

网友A:
与其在此等人家回复,为何不去看这两者的通讯接线图????

网友B:
用LG的通讯线就可以                   2-3,3-2,5-5.

网友B:
K120的通信开关DIP2要拨到另一边,即DIP1,DIP2都打在OFF位

楼主:
试了,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