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请大家帮我看看这是怎么回事,三菱触摸屏

楼主(2012-12-29):
三菱触摸屏GT1150触摸屏程序编写
如图:
整个画面我都编写好了;最下面一排 {启动.停止.连续.单步.手动.参数} 这几个按键,为什么传输到触摸屏里面去没有显示,如下图
请师傅指点一下这是为什么,应该怎么做。
第二个图,那几个按键,为了显示我把它调节在此画面空的问题,如图2显示。 我安装OS是也 全部安装了,还是会这样,请大家指点指点,谢谢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网友A:
你编程的时候那几个按钮放得太下超界了,把它移上一点就行了
1150可以仿真,你先仿真一下,行了再下载到屏

网友B:
从来都是用国产屏的 一笑而过

网友C:
与PLC通信是否正常

网友D:
1楼说的对,你先仿真下,看看有没有,如果没有在考虑其他方法

网友E:
1楼正确

网友F:
1楼说的对!

楼主:
谢谢,仿真有的时候不行,有的时候又可以。
还有个问题啊,伺服电机转动,仿真不了的吗 ,上面数据没有变化

网友G:
不会做成透明的了吧?
春刺

网友H:
三菱的屏比较坑爹,貌似有个角落放按钮的话点击无效,那个角落专门用于启动系统菜单。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I:
显示的等级改过吗?

楼主:
没有改过,钢打开包装接的线,安装,传输就变这样

网友J:
先仿真一下,看有没有,如果有,那就查你的屏的型号选
的对不对

网友K:
我用国产的,很好用的,在有石墨灰尘的车间都正常使用了二年了

网友L:
呵呵,现在有些国产做的也非常不错。

网友M: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三菱的屏用的都是工业屏,国产的有去详细了解过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