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步进马达问题

楼主(2012-12-29):
问个问题!
我买了一个5相马达控制器,但发现输入电压是110V的,查过说明书好象没有写功率是多少,我家有个220V转110V的电源变换器,是100W的
不知道可不可以用在马达控制器上.马达控制器型号:RKD514L-R
浙江工控交流者

网友A:
主要看你的驱动器的电流有多大。马达110V,P=UI你可以估算下100W/110V=0.909A,考虑到损耗什么的,驱动器的电流设置在0.5A以下可以长期工作,没有了多大的转矩,失去了实用的意义。建议选择更大容量的变压器。
个人见意。

在东莞市

网友B:
手册上电流要用到1A以上

楼主:
是4.5A以上的,还是不能用,谢谢你们的回答
浙江工控交流者

网友C:
电源按容量计算V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