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GT3模拟器问题

楼主(2012-12-29):
明明已经装了 为什么只可以打开而一启动就显示没有安装呢? 有碰到过这种情况或者知道如何解决的朋友指教一下 谢谢了!
谢谢老大 解决了 把GX和GT看错了
每天一点点

网友A:
先把GXWORKS2的仿真打开,GTD3中选择simulator2.再开
下载积分:+5(小小一电工) 热心助人!

网友B:
如楼上,需要先安装PLC的仿真软件【GX】simulator----(GX Developer选GXsimulator;GX Works选GXsimulator2)
下载积分:+5(小小一电工) 热心助人!

网友C:
边看边学习感谢上楼。

楼主:
明明已经安装了呀 快捷方式都有了呀 simulator3的 怎么总提示没装呀 求解
每天一点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明明已经安装了呀 快捷方式都有了呀 simulator3的 怎么总提示没装呀 求解
软件版本的语言不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