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老型号替换求选型

楼主(2012-12-29):
我公司有台设备使用的是三菱A970GOT(640X480),使用CC-LINK与PLC链接交换数据,现屏有点故障,急需替换维修,打听过好几个供货商,都说这个型号的已经停产了,买不到,新型号太多了
哪位大侠帮我下,帮我选择一个三菱GOT屏(要求使用CC-LINK通讯)
另外,如果新型号屏我的程序是否需要重新编写???是否直接更改屏的型号就可以了吗???

网友A:
1、不替换,淘宝搜索买个新的,应该有工程余量库存,耐心找找看是找的到的。
2、为今后升级需求,换GT1600系列的屏,支持以太网等多种通讯协议,你可在三菱电机官网下载相关资料,如果吻合再找供应商购买。
提示一段介绍:
GT1600系列触摸屏在原先GOT-A900和GT1500的基础上升级而来,是目前三菱电机生产的最高档次的触摸屏。
超大存储容量:用户存储器的容量从原先标配的9MB上升到15MB。
标配实用功能:不用安装选项功能板也可直接使用多通道功能,文档显示功能和Q/QnA梯形图监控功能
标配接口丰富:内置以太网,RS-422/485,RS-232,可同时连接4种FA设备
触摸面板升级:采用模拟触摸面板,画面显示效果清晰,无任何珊格。
http://www.jdzj.com/products/2012-8-28/43727206-1.html
┕☆
.資料再好. .吔只褆點綴′
.想説嘚話全在訫裡... .資料.隨心爾變-...

网友A:
http://www.jdzj.com/products/2012-8-28/43727206-1.html
┕☆
.資料再好. .吔只褆點綴′
.想説嘚話全在訫裡... .資料.隨心爾變-...

楼主:
谢谢楼上的哥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