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求助变频器与触摸屏频率不一致

楼主(2012-12-30):
最近公司二期设备调试,从西门子200的控制器采集的模拟量控制ABB的变频器,变频器的运行频率与西门子触摸屏显示频率不一致,变频器运行用的的是ABB标准宏,希望知道的大师给予分析,小弟在此不胜感激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呀 顶一下 等待中

网友A:
差多少,触摸屏里面做一下运算,修正一下就行了。
我修正了还是不频率不一致,变频器的频率基本上不怎么变化,按说应该频率浮动但很稳定,触摸屏上倒是有频率浮动

楼主:
查出来了原来是从西门子运算出来的模拟量去变频器的线路出了问题

网友B:
有两个原因:1是变频器设置(电压或电流)
2是在PLC中模拟转换时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