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三菱PLC接口转换

楼主(2012-12-30):
FX2N系列的接口是不是PS/2口?自己怎样制作USB口与三菱FX2N接口数据线(电脑与PLC的数据连接线)?谢谢!

网友A:
论坛上有

网友B:
淘宝大把,30大洋,SC-09

网友C:
去问一个叫 王大饼的“90全能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去问一个叫 王大饼的“90全能神”
又一处攻击我,站长,你怎么看。

网友A:
元芳,你怎么看

楼主:
谢谢2楼,我将上淘宝去看看。也谢谢各位大虾的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