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QD70/75定位模块缓冲存储单元的地址

楼主(2012-12-30):
请问各位大侠QD70/75定位模块缓冲存储器的地址在PLC中怎么读写它的参数呀!手册中没有标明那些U*/G*,这是什么意思呀?而且我看别人的程序中有M10000以上的中继器地址。这是怎么回事呀。请教各位大侠们。

网友A:
你看手册上表明的G多少就是了,U*表示的是定位模块的初始地址,G*表示的是缓冲器。

楼主:
U*是定位模块在PLC中的模块号吗?跟FX系列中的第几块模块,G*表示缓冲器。是这样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U*是定位模块在PLC中的模块号吗?跟FX系列中的第几块模块,G*表示缓冲器。是这样的吗
U*不是模块号,是模块的I/O起始地址。QD75好像是取I/O地址的后两位。

楼主:
U*是模块的I\O起始地址,也就是说如果模块装在PLC基板的第0#槽内就是以U0代表,那么第1#呢如果第0#占了32点那么QD70的U就是U2了,请问一下这个手册上面有没有讲呀?我好像没有手到呢!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B:
定位模块手册15章

网友C(2013-07-25):
U*是模块的I\O起始地址,也就是说如果模块装在PLC基板的第0#槽内就是以U0代表,那么第1#呢如果第0#占了32点那么QD70的U就是U2了,
这说法正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