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226CPU和电脑通信时提示找不到PLC

楼主(2012-12-30):
西门子 S7-200,226CPU和电脑通信时提示找不到PLC,不想、知道哪里设置错误了,有谁能指点一下,用的是USB电缆
站号0和2,端口是本地USB点击刷新提示 检查端口,网络地址,波特率,连接线的错误

网友A:
上图,可能是端口设置的问题

网友A:
用的是什么数据线?

网友B:
说一下具体的编程线是ppi还是mpi的,还有,把你的设置上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