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个伺服马达同时动作

楼主(2012-12-30):
请问下两个伺服马达采用普通PLC带动,分别用 Y0 Y1 Y2 Y3 点。如在同一时间都采用二条DDRVA指令驱动,两马达能同时运行吗?不需要插补。在问下,如一个伺服正转一周后后停止多久能反转;或一个伺服前进10MM后是否要等一下才能在前进,如时间太短是否不能动作,要等的话要等多久?一扫苗周期吗?谢谢各位!

网友A(2013-02-11):
希望与您学习,金华。15325890037

网友B:
指令必须断开至少一个扫描周期才能再次启动,可细看。

网友C:
从楼主发的内容看,我觉得楼主是控制脉冲+脉冲还是脉冲+方向的控制方式?如果是速度模式,加减速斜坡时间可以决定快慢,CPU扫描的时间可以忽略不计,如定位模式的话,有脉冲量和斜坡值可以确定周期时间,呵呵,不知道回答的是不是楼主所想要的答案

网友C:
同时正转和反转指令不能同时给了,要不电机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

网友D:
不知楼主所说两个伺服马达同时动作是怎么定义的?如果是同步那就不行。

网友E:
负载不大的话 楼主有没有想过用Y0 Y1同时给2台伺服驱动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