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30):
安装好PLC编程软件与仿真软件,安装好触摸屏编程及仿真软件,进行仿真测试,测试一些开关到没有问题,PLC程序可以看见监控。
我的一套系统有用三菱伺服电机,最后测试伺服电机时候,点击开关(触摸屏上的),观察程序里面是通路,YO/Y1没有接通,触摸屏上数值显示也没有变化;单独写了一个如下:
  M80
|---| |----{DDRVA K9000  K200 Y0 Y2}  仿真测试 一样的有接通这一条程序,Y0 还接通(OFF没有变成ON),触摸屏上数值也没有变化,这是为什么的呢,需要怎么解决的,。
今天在家园里看到有关触摸屏仿真使用。我就安装了一个,测试我的程序。就发现上面的情况。 第一次应用,请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A:
有些指令不支持仿真软件的
QQ:532904130

网友B:
有些指令不支持仿真软件的
dsjflksajdfdk

网友C:
他们说的都对,我不说了

网友D:
数字反应没那么快
春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