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和台达M系列变频器通信过的师傅请教,

楼主(2012-12-30):
各位师傅,你们好,我刚学习PLC 和变频器通信,我用一台1SPLC和台达M系列的变频器通信我吧程序下了进去,变频器的参数也设置了,485和变频器的线也按要求接了,可是我通道,485 BD板上的灯不会亮,在这里我想请教会通信的师傅,我会感激你们,的小弟在这里先给你们鞠躬了

网友A:
我手头已有FX1S PLC,台达VFD-M变频器,国产FX1N-485-BD板。也想搞个通信控制试试,研究一下。FX1N-485-BD板的通信控制字设置上与FX2N-485-BD板是否一样?期待各位师傅帮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