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用GT Designer 3下载画面时出现Runtime Error????

楼主(2012-12-31):
用GT Designer 3下载画面时出现Runtime Error????
有高手遇到过吗》》给指教!!!!!!!!!!!!

网友A:
你的系统缺少微软的MICROSOFT VC数据库组件或者这个组件出错了。重新修复安装一下就行了。
感谢!
可是我用当前软件可以下载其他设备的GOT画面,就这个设备不行,不知道为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