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和GOT连接问题

楼主(2012-12-31):
请教高手,我的电脑和GOT屏突然就连接不上了,前两天还没问题呢!我用的是USB线连接的!现在电脑不识别!错误代码是43!位置是port_#0003.Hub_#0003

网友A:
建议首先卸载驱动后重新安装!

楼主:
驱动没有问题,是连接线坏了

网友A:
找到问题所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