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31):
各位大侠,我们公司一台机器用的三菱FX2N的PLC,触摸屏是LG的。原产的LG型号停产了,买了新屏幕找人按原来的屏幕搞了程序。现在情况是触摸屏和PLC通讯不上。我咨询LG,他们说PLC里面的通讯也要修改,我不懂,需要修改吗?
PLC上的通讯端子是RDA RDB SDA SDB SG,我简单查了下是接收和发送,是RS485.
我LG触摸屏上的端子是TX RX SG,TX+ TX- RX+ RX- SG FG。我看了触摸屏里的PLC型号是三菱的。
问题:
1.PLC程序用修改吗?
2.PLC和触摸屏的线应该怎么连接呢?

谢谢啊

网友A:
www.lsis.com.cn
这是产电的官网。
亲,麻烦去找找手册先。
zsh340

网友B:
你要先看屏的手册支不支持它FX2N的PLC。如果支持只要数据线对,应该是可以连上的。不要什么设置、、、、

网友C:
触摸屏和PLC通讯不上:二个原因  一、PLC与触摸屏的通讯线有问题。二、触摸屏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D:
两头交叉接,

楼主:
谢谢大家啊   搞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www.lsis.com.cn
这是产电的官网。
亲,麻烦去找找手册先。

我给产电打电话了  一个很甜的声音告诉我 你需要修改PLC的程序  呵呵 可惜我没按照她说的做,解决了问题。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