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 一个75天前的问题哦 没人解答哦

楼主(2012-12-31):
我们有一机器用得三菱FX20GM定位模块,我在论坛里下了软件读取了程序,但是程序重新写回去后。机器的运行轨迹发生了变化。我又读取了程序,发现与原来的程序根本不一样。我晕啊 读取不了软件还设置读取做什么啊
小日本 哎 有大虾遇到此类问题吗 有好的解决办法吗 机器现在不动了 没有原程序哦

网友A:
可能是软件问题,如果版本过低可能会自动改变原先的参数,所以就会有出入
不敢说实现梦想。只想离梦想更近一点!

网友B:
可能是软件问题
dsjflksajdfdk

楼主:
我从咱们论坛里下载的软件哦 谁有更早的软件啊

网友C:
程序不一樣的地方是哪邊呢?
热心助人!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417628.html
这个是两个不一样的程序。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D:
最快的方式
跟廠商要一份原始程式
一般都會給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E:
对向厂家要一份就行了

网友F(2013-02-23):
别弄出大问题,误动作要命啊

网友G:
骂小日本解决不了事,如果有能力,自已编程不就行了,

网友H:
按说上传程序再下载回去,程序是不会被改变的(确认没有改变程序的前提)。可以是你不小心修改了一些参数造成的,我有此经历。特别是初次使用一些陌生的软件,有时弹出一些对话框让你选择,因为陌生错误地选择了新参数,这样不经意地“被修改了”。
能否再搞到原行程或者向制造商要一份程序。
要不自己辛苦一下,读懂程序自己慢慢修改。祝好运!

网友I:
20GM以前用手持编程器写的程序,读出来可能会有差异,要稍做修改!用软件写的就不会有问题,碰到过!

网友J:
論壇下載編修軟體安裝後沒把原本機構程序輩份!然後又在論壇下載別人的教學程式灌入! 然後在這怪小ㄖ本!不知您的想法
要不跟機構原廠索取程式灌入要不請人重寫!20GM的編修軟體只有兩版一版為論壇內一版為Win98前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