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
三菱FX2N-4AD-TC数值问题

楼主(2012-12-31):
FX2N-4AD-TC测的数值转换后远远大于实际测量值(水银温度计测量值)很多,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相互学习

网友A:
TC 低温时相差多,高温时相差少。
温度低时用PT好一些。
如果差十度以上,那说明热电偶或者模块有质量问题

楼主:
在加热的过程中我用水银温度计测量的实际值与模块测的值相差二十多度,模块测的值大二十多度。
相互学习
zsh340

网友B:
是不是你程序有问题啊?不应该差这么多啊?

网友C:
程序有问题
dsjflksajdfdk

网友D(2013-02-03):
1、檢查程式,有必要將溫度讀取值的平均次數加高些;
2、如果還是溫差大,要考慮使用補賞導線連接溫度針,並可靠接地,避免干擾
這樣應該差不多了,建議低溫選用PT100

网友D:
補充下,溫差肯定是有的,以水銀溫度計為準,再做修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