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为什么我STEP7编程软件里面的硬件诊断显示灰色(无法诊断)

楼主(2012-12-31):
按CTRL+D也没反应啊

网友A:
pg-pc接口驱动是否正常?

楼主:
PC PG好的啊,是公司的系统,好长时间没用了,都没怎么碰过

楼主:
本来的话有一点问题忘了说了,就是PLC显示BUSF灯闪烁,现在我把PLC重启了把总线接头摸了几下,BUSF故障又好了,然后又可以诊断了。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B:
基于你说的“诊断按钮灰色”问题,与plc报警信息(报警灯)无关,与你的step7和通讯设置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