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PLC来设置可以在触摸屏上修改的密码

楼主(2013-01-01):
谢谢大家了 今天问题已经解决了! 搞了好久呀 可能还是因为对软件不熟悉!!!
每天一点点

楼主:
在线等待
每天一点点

楼主:
在次求解
每天一点点

网友A:
你的意思好像是要先进密码,才能修改参数,这个的思路很简单,明天找到给你,

网友B:
貌似是可以复制一个该画面,在本画面输入数值那里做一个透明的换画面按钮(要求输入密码的)就转到你复制的那个画面里,在那里输入就OK了
寻师傅多名

楼主:
其实最主要的是可以在触摸屏上修改密码!!!
每天一点点

网友C:
搞个PLC控制窗口就可以了.

网友D:
你再触摸屏的控制里面做一个脚本程序,输入的密码存在D寄存器里面。密码正确后显示输入框界面和修改密码界面。可一再输入框里面设定输入框的显示条件。满足条件就可一输入。我做过的一直再使用中。稍微的变通一下就可以实现。
下载积分:+5(小小一电工)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工控—魔术师) 热心助人!

网友D:
你使用的触摸屏的型号。plc的类型。都得需要。建一个输入框,变量连接再PLC的寄存器上。 然后再plc里面做一个寄存器数据比较,比如[= D230 D231]-----------M1. d230是输入密码框的变量,然后其余的修改密码及参数设置等再触摸屏里面设置为 M1=1时显示。 需要修改触摸屏的组态工程的
下载积分:+5(小小一电工) 热心助人!

网友E:
找到内部密码存放地址,就可以改了。
大概大概
yanzhi2008

网友F:
是不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这个意思
嗯 怎么做的呀
每天一点点

网友G:
威伦屏有这个功能。我都做成了流动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