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门能给个FX2N回原点程序例子

楼主(2013-01-01):
各位师傅门能给个FX2N回原点程序例子

网友A:
FX2N回原点程序例子我没有,我给个FX-3U回原点样例程式

网友A:
安川伺服参数

楼主:
我知道1N .1S.3G.3U的都有回原点指令可是2N的没有呀
请问大师们都是用什么方法给回到原点的呢

网友B:
fx2N回原点指令没有

网友C:
有指令的。要不你就指定一个方向找原点,当碰到一个限位时反转运行,到达原点时停止。条件是要使用原点返回指令。这个肯定能找到原点
不敢说实现梦想。只想离梦想更近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