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温控箱

楼主(2013-01-01):
本人想做个温控箱空间大概一立方,设计保温温度在28~32度之间
材料:
1发热设备准备用浴霸
2用个工业小风扇做内循环
3 现有一个omron e5ez温控表
,
请问各位用什么来采集温度
?我想用热电偶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热电阻,精度高,你才常温

网友B:
你这个是否需要测量湿度

网友C:
热电偶可以的,关键是测温点放在哪。

网友D:
同意4楼,你的温度区间那么小,混合温度采样点一定要有代表性,

网友E:
用热电偶没问题
小猫

网友F:
热电偶当让没问题比较精确测量 只是测量的位置要选择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