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热块保护问题 如何是好

楼主(2013-01-01):
发热块保护问题 如何是好

网友A:
将发热块用金属板连接起来成为一体
下载积分:+5(xiaoyan88)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发热块用金属板连接起来成为一体
没有用的 我是这样的

网友B:
加断线检测板。
下载积分:+5(xiaoyan88)

网友C:
问题很简单加装电流监控就可以搞定!!
下载积分:+1(xiaoyan88) 热心助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加断线检测板。
此方法应该可以,能不能具体介绍。
不断向前

网友E:
贊同5樓的方法,還有一個辦法 就是把所有的加熱棒串接起來,這樣只要有一個燒壞 其它的也不能加熱了。
下载积分:+1(xiaoyan88) 热心助人!

网友F:
五楼方法不错。加热棒工作时电流应该是不会忽大忽小,可以用电流控制啊。
下载积分:+1(xiaoyan88) 热心助人!

网友G:
加电流表
下载积分:+1(xiaoyan88) 热心助人!
大概大概

网友H:
同意5楼,加个报警
下载积分:+1(xiaoyan88) 热心助人!